[求助] 关于旗语间优先级问题

楼主(2015-05-12):
sem = new(1);
  fork
    begin
        while(1) begin
        @rp_if.cb;
          sem.get(1);
        rp_if.cb.pop <= 1'b1;
          sem.put(1);
        end
    end

     begin
      while(1) begin
        @rp_if.cb;
          sem.get(1);
          rp_if.cb.req  <= 1'b1;
          sem.put(1);
      end
    end
  join

比如以上代码,想实现破pop和req可以独立发,但某一周期pop的时候不能发req,用了旗语,但总感觉哪里有问题。。真心求教。。

网友:
这样写好像不能实现你的需求吧,pop和req同时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呀 应该是有问题。。但又不知如何写。。

网友:
需求不是很了解,你是要构造异常还是时序本身就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驱动pop和req两个信号,同一周期内如果驱动了req就不能驱动pop,但是如果没有req要驱动,就可以任意驱动pop。是不是似乎写在同一个while块里面比较合理?不应该fork出来?

网友:
我猜你是想实现一个req与pop的随机时序,可以使用一个标志来实现。比如随机这个标志为1,标识req有,pop则没有,反之,则req没有,pop任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不改用旗鱼。。。似乎写在  一个进程里就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