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算放大器

楼主(2015-05-12):
将运算放大器接成负反馈形式时,观察其相位裕度,我们应该观察的是betaH(S)的幅频和相频特性,但是在仿真时我们看得是闭环增益和相位,我想知道是一样的吗?谢谢。

网友:
我也很困惑 同求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一样的。我假设你说的 betaH(s) 是 loop gain, 是用来衡量稳定性的.你说仿真直接看我也假设你说的是 Vout(S)/Vin(S)  =  H(S)/[1+betaH(S)], 这个是close loop gain
你可以看到这个close loop gain的分母是 1+betaH(S) = 1+ loop gain
为了防止振荡要保证close loop gain的分母不为0,也就是避免 betaH(S) = -1. 所谓的相位裕度波特图就是在考虑计算这个东西,通过控制loop gain来保证close loop gain不会到无穷大(振荡)。

当然仿真时也有一些技巧可以让你测 loop gain, 需要用到一些小信号源采用voltage injection, 参见http://www.linear.com/solutions/4449

网友:
当然不一样。此外,通过测量开环增益和相位曲线就可以啦。因为反馈因子是常数啊。如果直接按闭环链接去测,那是闭环的。但我们需要通过开环的曲线来明确闭环的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说的太明白了,我就是这个意思。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