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5-05-12):
安装2013版的时候,遇到了这种问题,按照步骤都完全破解了,结果打开的时候是下图所示

不仅如此,我又下载安装2012版的,结果又出错了,

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了,求大神们帮忙看一下,快烦死了,装软件都装不上

网友:
指定了license server的端口及主机名了吗?

按理说不应该会这样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看有没有指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次启动时应该会提示你的呀!
   不行你加个环境变量指定一下试试:

   ADS_LICENSE_FILE=xxxxx@host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打开时就是说can not start local license server.亲,设置环境变量的话,那变量名和变量值写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提示您:  can not start local license server,哪你得首先启动license  server呀!

变量的值  ,就是你的license文件中的第一行的端口号和主机名呀,你用真实的值替换掉就行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亲哦,不过改成我电脑的mac地址后,那个license就不匹配了,说是错误的,环境变量也是,加上去就错误了。快无语死了,搞了一两天了还是弄不好

网友(2015-11-17):
我的电脑也是这问题。。。请问你最终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