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verify Geometry后出现的错误

楼主(2015-05-12):
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是什么错误。。。
还有就是我可以把这些IOpin从我的版图里面删除吗?

网友:
floating pins吧, 看看设计里面是不是这样的,有floating ports , 如果是,可以忽略的
但是后面最好加一点金属吧,总是要解决的

网友:
pin width 和 length 不够,加大一些 满足min area就不会报错了,如果是block ,其实不休也没啥问题的,最终看drc r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