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请教layout重叠打孔和自定义contact的问题

楼主(2015-05-12):
请教各位大神:
问题1:在M3和M1连接时,使用了M3_M2和M2_M1重叠在一起的方法如图上半部分,但是DRC报错M2面积太小,所以将两个contact错开一点使M2面积足够,如图下半部分,请问这样做行不行?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2:我使用的工艺库中有多个不同类型的contact,但是原始库中没有,这个是自己修改尺寸参数添加进去的吗?具体是怎样添加的??make cell???

网友:
一.M2的面积太小有几种情况可以解决:
1.如果你打完孔后,用M2从你打的contact来走线的话,那你M2面积太小的问题自然解决。
2.铺一层Metal2在上面,达到DRC所要求的面积。
3.打四个孔面积自然增大了。 或者在打孔的时候孔的间距增加Metal2的面积也会增加。
二.每个工艺都会有自带的contact的。
你自己也可以建立contact的library,一般建立这种库是为了在画layout时候更加方便。
因为很多时候会用到高层metal,你M1_M2,M2_M3一层一层的加会慢上许多。
所以就会有根据自己需求建立contact的lib。例如M1_M5这样的contact。

网友:
最好是自己建个Pcell,可以连接任意metal的,同时把drc考虑进去
也省去使用多个cell来解决连接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