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奇葩面试,求指导。后端修Hold真的那么麻烦吗?

楼主(2015-05-12):
我是前端设计人员,今天参加面试,面试的人使劲问我后端出现hold违背要怎么修。。。
我就晕了,在我印象里Hold违背在前端人员眼里根部就不是事情啊,后端都自己默默解决了。
而且如果后端处理比较好的话,Hold违背都不需要太关注啊。

但好像挺面试人员的意思是修Hold需要蛮大精力似的。他们芯片应该也就跑几兆到上百兆。

跪求指导。

网友:
插buffer来修hold

网友:
也可以前端加latch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网友:
hold和频率一点关系也没用,而且是最容易修的timing方面,

搞不清面试你们的人是什么人,  相比之下,setup time和设计的critical path有关,才是最难解决的

网友:
setup是最难修

网友:
难修的不是Hold,是采样窗(Aperture)

网友:
setup violation可以降频继续用,出现hold violation就是费片,i think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hold还需要采样窗吗? 你说的是不是带 SI 的 analysis

网友:
Hold time通常不難修,只要有空間加buffer的話,
怕的是沒空間可加buffer,就要動到routing,
那可能又造成setup time有問題。

网友:
setup margin够的情况下,hold一般不难修. 而且hold和时钟频率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2015-06-26):
估计面试的是想问你在不insert buf的情况下,调整时钟来fix hold。

网友:
没啥奇葩的, 只是因为之前你做的DESIGN难度不高而已。
500mhz,utilization >80%, 一个clock 120K sinks, 再加上3M的instance
这种情况的HOLD就非常难修。
其实这个问题能很好的测试实力。
1)插buffer多的话, large displacement 太大,timing 动的太大
2)插delay cell 多,ocv太大
3)clock tree 长,ocv又太大
4)插到congested 区域,routing 又有问题
这种情况,不手动调整一些东西,工具根本搞不定。runtime 时间也长非常难做。如果是TOP CHIP LEVEL ,再难做一倍
下次我面试的时候也问一下这个题,能考出水平

网友:
追加一下,特别是在做timing eco后期,修了几版setup,修了几版,忽然修hold插爆炸了,又退回不到原来的版本,汗就下来了。
~~原来早已没有回头路~~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片子再往下做,hold的修复更加困难,这也是一个,正如15楼的解释

网友:
难修的不是Hold,是采样窗(Aperture)
引用 网友A:

   能说详细点么,感兴趣

网友:
setup violation可以降频继续用,出现hold violation就是费片,i think
引用 网友B:

  正解,不过现在一般前端不会管hold(不要WNS太夸张),但是留片有hold问题就没法使用。

网友:
求分享具体案例:)

网友:
传统的东西hold 很好修, 只要频率不高 tree做的不要太烂那么 setup就有很多余量,直接在endpoint加buffer或者start上加都行。
当28 和16中 项目一般频率很高,那么setup就很难meet, 如果用传统方法修hold就没有余量了,通常还会借用大量的usefulskew来meet setup,更是增加了难度,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就是corner varation, 在worstLT下面是一条setup出现, 到了bestHT变成了hold也不meet, 这种varation导致大量path同时setuphold不meet,这个时候找中间点是个痛苦的活。

很多人认为hold和频率没关系, 可以认为没错,也可以认为不完整,纯粹概念上是没关系, 具体哪些自己去思考吧。
如果楼主说的项目频率不高,工艺不高,就是难修, 那可能designer太烂,写的design ,clock乱七八糟, 或者后端把tree做成一坨坨,都是有可能的,反正这个世界最不缺乏奇葩了。

网友(2015-08-06):
传统的东西hold 很好修, 只要频率不高 tree做的不要太烂那么 setup就有很多余量,直接在endpoint加buffer或 ...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大神,在诸多严格限制下,手动主要调整什么东西?另外修改线宽实际操作中可行吗?

网友:
2G 3G路径下hold的主要问题主要是窗口啊窗口。。。

网友:
除了Corner的correlation,还有ocv需要考虑,如果path太长,一条path同时出现setup和hold的violation也是可能的。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