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集成电路,计算uCox,U0的大小如何确定

楼主(2015-05-12):
大家好!
我要计算uCox,如图所示:
刚开始,我是从模型文件里提取U0的,计算出结果;
可是在输出文件里,我们知道Beta代表 Beta=uCox * (W/L),反推得到uCox,结果与自己手算的相差甚远?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愁死了!因为后面的设计需要用到这个数据,求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
注意单位的统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位应该没问题。。。

网友:
Beta里面好像是有个参数n的,会差个几倍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算出来是多少?相差甚远?有多少?

只要不是1倍以上的差距都可以接受

网友:
我有时候估算电流也用β,仿真得到的电流和计算出来的差距在1倍这样,不知道你算的怎么样,其实最好还是用gm/id的方法查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差了1倍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查了网上很多信息,真正解决问题的没有

网友:
   最近我的感觉是  用Allen 拉神他们的方法根本没法设计实际的电路,只能大概预测,到现在都没做过正向也是醉了,不清楚人家都是怎么设计出电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设计问题,只能先尝试,先往下做,不行的话,再回来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即使这样也不影响你设计电路!先把架构搭出来,基本功能都过的去,之后才是优化问题

网友:
ucox 又不需要设计的。。。。

不懂楼主在纠结什么

网友:
ucox 又不需要设计的。。。。

不懂楼主在纠结什么
引用 网友C:

   楼主纠结的是spice模型里面看到的一阶参数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根本没用·····连参考都算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纠结呢,因为后续设计中器件尺寸计算涉及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呢,做了都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公式在设计中的计算似乎起不了多大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还没吃透!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看来还没吃透!
引用 网友A:

   前辈说的是  确实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问题   自己设计放大器过程给我的感觉是阈值电压特别麻烦  因为用拉神那种简单估算的方法假定Vth不变根本不行啊   由于Vth没法预测导致饱和电流会变的比较大,一条支路上不同的管子就会因为沟调效应使漏端电压也跟着变  很容易导致管子进入线性区·······本渣没什么设计电路的经验  求前辈再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