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碰到的error,PROC-3,请教如何解决!(已解决,原因在14楼)

楼主(2015-05-12):
DC的版本是2011.09-sp3的,在综合的时候碰到一个error:Could not connect to child process.PROC-3但是综合可以继续下去,综合的过程中会碰到几次,并且碰到这个error的时候会等待较长的时间才会继续下面的
综合,并且综合可以完成,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曾今在这两个帖子里有讨论过,好像并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今天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教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155569
http://bbs.eetop.cn/thread-177268-1-1.html

网友:
那你就关闭多线程,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 1

网友:
第二个帖子有个回答:

我也遇到了这个错误,解决方法如下:
1.apt-get install tcpstat
2.chmod u+s /bin/ping

试试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是这个问题吗?等会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命令是安装ping这个命令吗?但是服务器已经有ping的命令了,不过等会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一下你的服务器有多少个空闲local cpu,然后根据你的loc  cpu number 来设置host 的number check一下 有没有remote host ,删除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才试了下单线程,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不行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centos系统没有tcpstat这个包哦,没法安装,这个方法也行不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loading link library 'gtech'这个阶段就会特别慢,然后就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
你的系统是装在pc或者笔记本上了吧
看起来硬盘速度太慢,如果是双系统的分区格式也有点问题    造成disk读写太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机器是服务器,cpu是12核的,内存是32G的!系统是centos5.3 X64!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系统的防火墙阻止了ping命令的执行,目前的解决办法是将系统的防火墙关闭了!

网友(2015-07-22):
回复 楼主:

   我关闭了防火墙,还是不管用。。。。肿么办

网友:
service iptables stop 就可以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具体怎么关闭防火墙的我也不知道,IT做的!我们之前的原因是ping的命令不能使用导致的,有可能你的问题不是ping的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的确,我的电脑ping是没问题。虽然报错,生成的netlist看起来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虽然错误一样,但是引起的原因不一样,你可以看看另外两个帖子的内容,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是硬盘坏了,我换了块硬盘,重装了系统和软件。。。

网友(2016-01-20):
回复 网友D:

    你是硬盘坏了,我的硬盘还好,但是也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为啥 纠结了好久。。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已经解决了,方法在14楼!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我的防火墙在安装centos就已经禁用防火墙了。感觉不应该是防火墙的问题吧。或者是说我应该启用防火墙,然后再各个端口都打开。 感觉直接禁用就可以吧。

楼主:
好像之前有人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提示的错误信息也一样的,但是解决办法不是这个,所以不同的问题软件给了同样的错误信息,还是需要自己仔细排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