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相同尺寸与相同栅源电压的NMOS管和PMOS管的电流不是三倍关系么?

楼主(2015-05-12):
10资产
相同宽长比,Vgs绝对值相同的NMOS和PMOS管的电流之间的关系不是应该大概是三倍的关系么?但是为什么我仿真IV曲线中保证Vgs的绝对值为0.805V时NMOS和PMOS的Id随Vds的变化情况分别如下两图所示:

什么情况?是不是我理解有误了?请求大神解答。。。。。。

NMOS

NMOS

PMOS

PMOS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是PMOS的

网友:
工艺不一样,就不一定吧,而且n与p管的阈值电压差距有可能比较大

网友:
一个是工艺,一个是VTH变化。而且你跑的是单管的。当在复杂电路中,VTH会发生更多的变化。

网友:
可否將simulation netlist po上 這樣比較方便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