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抽取滤波器的字长如何限定?

楼主(2015-05-12):
抽取滤波器采用了SINC+InvSINC+HB的结构,

SINC作为CIC滤波器可以用CIC的字长公式限定内部节点的字长,那么后面的InvSINC和HB滤波器的内部节点的字长该如何限定呢?

以及Matlab/Simulink可以模拟限定内部节点字长的操作么?

请大侠指点!

楼主:
顶,求指点啊

网友:
fdatool里面可以对HBF的系数进行量化, invsinc一般要通过试来确定
cic的字长增长问题, 可以通过改变cic的结构来确定, 比如用non-recursive+polyphase decomposed结构的cic,
所有的量化效应都可以通过simulink模型来观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不过我的问题是各个运算节点的字长而不是系数量化的字长。。。这俩应该还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
可以逐级增加,也可以截取.如果逐级增加需要不断的做符号扩展. 两种你都试试, 在达到相同的snr性能的前提下, 前者面积小, 后者coding的时候方便.

网友(2016-09-28):
回复 网友A:
       您好,你说的那个CIC的非递归多项分解结构我现在正在用,我目前采用的是4级级联的进行64倍抽取的CIC,请问转换为CIC的非递归多项分解结构后每级的字长如何定啊?

网友(2021-07-15):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后级滤波器的字长如何确定?另外cic的字长定理得到的字长是每级积分器的字长吗?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