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仅有transition违反,不修掉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5-05-12):
如果setup hold power等都满足要求,但是有transition的violation而且很难fix,那么可以不修吗

网友:
可以, 看有多烂,说个具体的数字

有时候就这样tapeout出来的芯片 也基本ok,

楼主:
比如clk的target是200p, pt报出来的有将近250p

网友:
clk頻率多快?

网友:
可以,问题不大,

网友:
最好修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