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xWorks shell下用d命令访问外部60x设备出错问题?

楼主(2015-05-12):
用FPGA做了一个60x-to-Local桥,挂在MPC8260的60x总线上,vxWorks起来后用d命令访问FPGA桥后面的设备寄存器,只要输入d命令就会将CPU挂死,shell只打印了地址的几个字符就死掉,开始怀疑逻辑问题导致CPU挂死,但是同样的逻辑代码,编写一个读写程序,通过tornado下载然后运行,又可以正常读写FPGA桥后面的设备寄存器空间,不知道为什么?
请高手指点!

万分感谢!!!!

网友(2015-07-08):
MPC826X可能会有CACHE一致性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对外部60x slave访问时使用d命令和程序访问有什么区别?

编一个类似于d命令的函数用于访问外部60x slave,编译成功后在操作系统启动成功后,可以看到自定义的函数符号已经存在,因此在shell
下键入函数名和要读取的地址,可以正常访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d命令是不是默认使用到cache?

网友:
看下芯片的ERRATA,在83XX中彻底解决了CACHE的一致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