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我调试电路板时,信号总有40-50kHz杂波,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12):
我做了几个锁相环频率源,输出100MHz至1.5GHz时,但是频谱仪显示输出的信号在+/-40kHz到50KHz附近总有跳动的杂波(2个),且不管怎么调节锁相环滤波器时,这两个杂波对应的相位噪声值一点变化也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啊?输出是用SMA接头连接频谱仪的,不是用开路线。

还有我做了一个放大器电路板,输出1440MHz,测试的电源,仪器都一样的情况下,但我用开路线测输出信号时,如果我开路线接触不良,频谱仪也会显示输出信号在+/-40KHz到50KHz附近也有跳动的杂波(这个杂波很明显,当然还有其他杂波),开路线焊接好后,则没有了杂波了。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有没有使用DC to DC电源稳压集成电路!?或是LDO?

网友:
检查放大器前面电路是否有杂波,搞个滤波器

网友:
可能是电源噪声

网友:
会不会是数字信号线离电源走线太近,数字噪声混到电源上了?

网友:
看看电源,是不是电源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