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输入差分对的L如何取舍

楼主(2015-05-12):
比较器的一端输入是电容充放电锯齿波,另外一端是参考电压,令L=4u,仿真时发现,比较器的速度慢导致翻转点超过Vref约20mV,如果减小L(w/l不变),这个值会减小,但是L小,工艺上差分对的匹配肯定会变差,实际做出来的offset可能反而会变大,求教该如何取舍,哪个的影响大一些

网友:
是否可以將比較器的輸出driving 調整強一點 增加比較器反應速度

网友:
想想L调小导致速度变快的实质是什么。。。想清楚了应该就知道怎么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级调整几乎没有变化,tran仿真波形来看主要是输入级的影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寄生电容的减小么,减小L速度能上去,仿真也能看到,但是导致匹配变差,最后的翻转点误差变大是仿真不出来的,我问的是两者哪个影响较大,该偏重于哪个,不是问速度 能不能上去的问题

网友:
輸出有加INVERTER BUFFER嗎? 試試輸入差分對的mos bias電流 給予大一點 或是不改變輸入MOS L 改成縮小W

网友:
准确性和反应速度间本身存在矛盾,取舍需要看具体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