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单元library 的建立

楼主(2015-05-12):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给客户提供纯模拟IP的library中有一个输出时钟,数据相对于这个时钟有delay and transition 信息,为了客户做后端的准确性,我想做一个输出时钟在不同的负载下的transition查表阵列。这样的话需要一个related_pin. 这样的pin 怎么选择? 我现在的做法如下:这样的做法不知是否准确。
pin(clk) {
direction: output ;
max_transition: 0.2;
min_transition: 0.0;
max_capacitance : 0.50;
capacitance : 0.0;
}
  2:如果是数字的IP 不知是否可以在library 中创建一个源时钟(源时钟的节点在数字网表里面是可以找到的), 输出的时钟的delay and transition 都相对于源时钟定义。如果这种方法可行, 纯模拟的IP 是否可以这样定义? 如果可以这源时钟节点怎么选择? 客户拿到的IP 的GDS , 是找不到该时钟节点的, 不像数字网表是可以找到的。
                                                  还望各位大牛解答下。 十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