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lock route后的skew

楼主(2015-05-12):
我做完post CTS,做clock route之前的skew是0.05左右,但是做完了clock route后skew变成了0.22左右,timing没有什么vios,这还用调整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跳变这么大。一般只要没有timing vioaltion就可以。可以检查一下clock transition

楼主:
timing vios和drc vios基本上都修好了,但是感觉skew这么大会不会有什么问题?latency是2左右

网友:
可以不用调整

网友:
timing ok就行, route完skew会有变化的,

网友:
timing没问题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