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感觉标准单元不对,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5-05-12):
使用TSMC018工艺,在标准单元版图里面,比如反相器,感觉nwell没有阱接触,图如下
采用这些标准单元进行设计,到DRC的时候出现了上万个下面的关于闩锁的错误:
LUP.6 { @ Any point inside NMOS source/drain space to the nearest PW STRAP in the same PW <= 30 um
        @ Any point inside PMOS source/drain space to the nearest NW STRAP in the same NW <= 30 um

@ In SRAM bit cell region, the rule is relaxed to 40 um
  PACT_CHECK_NON_SRAM NOT NSTP_OS
  PACT_CHECK_SRAM NOT (NSTP_OS OR NSTP_OS_SRAM)
  NACT_CHECK_NON_SRAM NOT PSTP_OS
  NACT_CHECK_SRAM NOT (PSTP_OS OR PSTP_OS_SRAM)

请问各位前辈:(1)这个错误是不是由于阱悬空引起的?
(2)如果是,该怎么修改?因为所有的标准单元都有这个问题,所以不可能一个一个修改,应该在PR的时候怎么处理呢?
注:在PR完成后,我在encounter工具里做了DRC的检查(我知道这个不完全正确)

网友:
好好看手册,这库是要自己家TAPCELL的吧

网友:
见到有人用我做的库真亲切啊
楼主 你忘了撒TAPCELL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请前辈告知具体原因!感激不尽!TAPCELL是在标准单元库里面吗?还有撒TAPCELL是在P&R的哪个阶段?
多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仔细看看标准单元手册。请问前辈这个TAPCELL的作用是什么?应该怎么添加?(我是用的encounter做的自动P&R)
感激不尽!!!!!!

网友:
TAPCELL 就是提供井电位的,每60u左右撒一个,placement前撒进去

网友:
encounter有专门的命令做这一步

网友:
这套库是我n年前的作品 哈哈 有点小兴奋
楼主 加个Q 呗 95428743  注明标准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奥,ok.我试试,多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已加了。刚看到

网友:
addwelltap,

t018 当然是很老的库了,哪年了,都

网友:
这都敢做芯片,这是那家公司,管理出大问题了。

网友:
Floorplan就应该加tapcell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我这次就是这么做的。先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校学生。。。。。。。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实验室做的可能都比较落后吧。。。更注重功能结构实现和方法的创新。。。。公司可能更注重产品性能,采用更先进的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台积电的大神啊,膜拜一下

网友:
cell name一看就是TSMC标准的命名规则
ARM不是这样命名的

网友:
这套库是我n年前的作品 哈哈 有点小兴奋
楼主 加个Q 呗 95428743  注明标准单元
引用 网友A:

n年多少年? T在0.18um上早期是Artisan的库,很成熟,为何自己还有开发库? 0.18um有必要做tapless的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可以把stdcell的track做少,节省面积。

网友(2017-03-28):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忘记了,好像是要撒TapCell;我已经不做这行了。sorry

网友:
回复 网友G:

    前楼有说,innovus有专门的命令来撒tapcell,间隔一定间距。

网友(2017-09-18):
楼主 做哪行去啦?

网友(2023-11-13):
具体该怎么解决,请通过一下QQ

网友(2024-04-03):
现在用40nm的标准单元库也出现这个问题,请问要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