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综合之后所有的multi-drive net都是有问题的吗?

楼主(2015-05-13):
ATT, 求问各位大神,综合之后所有的multi-drive net都是有问题的吗?如果都有问题,为什么sdc的时候还可能出现multi-drive然后挑保守路径进行约束的?
谢谢!

网友:
一般对于core logic,肯定是不能的, pad上的oc gate可以,

多驱动net 会造成后面的电平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