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xilinx DDR怎么进行位扩展

楼主(2015-05-13):
spartan-6的ddr控制器好像只支持特定的存储器,数据位只支持8位或16位(quartus 貌似可以支持任意位宽呀,xilinx怎么想的?),我想将2片16位的ddr并行连接,扩展成32为,并在microblaze中使用,请问各位如何连接?谢谢。

如果只是单纯的FPGA应用,我想可以使用一个ddrip核,将其地址与控制线同事连到两片ddr,数据线则采用两个ddr的数据线,这样实现一个ddrip带2个芯片或多个芯片。

但我现在想用在microblaze的系统中,系统会根据ddrip设定的数据位进行读写,再无法骗过去了,请问各位有何高招,将2片16位扩展成32位?谢谢。

网友:
本身就有二个ddr控制器的接口,你可以一个接口控制一个ddr的!像你说的复用的话不知道!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楼主那问题貌似要单通道32位的!SPARTAN-6 有两个控制器的接口,一个是M1 M3  我现在也想接成2片16位DDR3 ,本想按地此线 同时连接两DDR 颗粒 数据线 是分开来接。这样不知道有没问题或隐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没事,不是颗粒都这么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何不在数据位宽设置的地方改为32位,芯片型号选择为自定义

网友(2016-06-16):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初学xilinx,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