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电流随corner变化怎么解决

楼主(2015-05-13):
想从bandgap 引出一路10uA的电流,但是电阻值随corner变化比较大,导致不同corner下电流会有20%的偏差,请问这个怎么解决,能不能用线性区的MOS管替代电阻??

网友:
根据标准电阻校准就可以了。。。

网友:
用MOS电阻同样会变,要得到准确电流,校准也在所难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要怎么做??

网友:
bandgap 最终是用来产生一个比较准的电压的, 用你这个电流流过一个同样的R就行;
你如果想要准的电流,必须对R进行trim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有外置精准电阻,可以拿片上电阻与它对比,调整片上电阻值,直到两者相等。这样就可以排除工艺角导致的阻值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