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615 无法键盘输入字符

楼主(2015-05-13):
各位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
cadence 615 无法键盘输入字符。但是在添加原件时用快捷键都好使。按 i 添加器件,按 w 添加 导线 等都没问题。在其他程序中键盘输入都好使。更奇怪的是在cadence里 用shift +字母按键 可以输入 大写字母,单独按字母按键不好使。数字键怎么都不好使。
有谁知道怎么解决吗,谢谢

网友(2015-08-17):
同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LZ解决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我的办法是重启ic615,然后就正常了

网友(2016-01-14):
遇到同样的情况,求解啊!

网友:
同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切换英文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系统语言选项里面,再添加一种英文语言即可。

改为

即可正常使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输入法的问题?

网友(2017-04-18):
回复 楼主:

   按着alt键就可以输入

网友(2018-11-02):
Alt+F7就可以输入了,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当时也是只能按着Alt键输入

网友(2021-08-31):
可以确认了,在linux里面,如果安装了中文输入法,那么你按shift进行中英文切换时,即使当前处于英文状态,也是中文输入法里面的中文状态,此时对于cadence来说就会不识别。但是如果你将输入法从更高的层面上切换到英文状态,无论是一个英式还是美式的英文状态,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centos里面,可以通过super+space进行切换。super也就是windows系统中的windows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