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阻放大器的稳定性如何判定?

楼主(2015-05-13):
最近在做一个跨阻放大器的设计。一直很纠结跨阻放大器的稳定性如何判定?需不需要像电压放大器那样需要60°以上的相位裕度,还是利用什么其他方式判断。   刚开始觉得是看相位裕度,但调了很久的电路都没调出来合适的相位裕度。后来看了一些文献和硕士论文,它们都没有对相位裕度进行分析。所以想问一下跨阻放大器的稳定性究竟如何判断!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原来是中文文献, 你看看就算了......

她看的是close-loop gain的3dB BW, 等效于loop gain的UGB;
但是phase margin不知道她怎么换算的,我猜作者是把此时对应的close-loop gain的phase当成loop gain的phase了,这肯定是错的
图5那个时域波形看一点ring都没有, phase margin应该不止45度.

网友:
带上实际负载再跑stb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   如果不加实际负载,单单对于跨阻放大器来说,要看什么东西来确定稳定性?还有跨阻放大器不用看相位裕度吗,为什么?

网友:
当然看带上实际负载的相位裕度.
如果能保证单独TIA的稳定性当然更好;但是有可能单仿TIA可能会很差,带上实际负载后相位裕量可能足够,这样也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电压放大器相位裕度是看单位增益带宽处对应的相位差是多少?跨阻放大器还是一样吗?   我看见一片文献那个相位裕度看的不是单位带宽增益处的相位差,为什么?

文献上说相位裕度是45°,对应的是增益恒定的那一段!
谢谢!

网友:
你这个图啥看不清,贴文献吧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种低噪声大动态范围跨阻放大器的设计_陈海燕.pdf (292.99 KB , 下载次数: 480 ) 回复

   一种低噪声大动态范围跨阻放大器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清楚了,太感谢你了!

网友(2017-05-27):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下变频之后的跨阻放大器如何计算增益?

网友(2020-04-11):
最近对这个也搞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