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DAC电容阵列开关

楼主(2015-05-13):
dac

dac

如上所示,dac电容阵列里开关的大小会影响到电容值的大小嘛?我希望我的电容阵列里的电容值要小一点,那是不是代表我的开关也不能做的太大?但我又希望开关的速度可以很快?请问有什么诀窍嘛?

谢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再次提出我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开关电路的寄生电容大小会不会影响dac电容阵列的电容大小呢?如果会的话要如何在速度与面积中取舍?

网友(2015-08-05):
回复 楼主:

   开关大小跟小电容阵列肯定是要匹配的。不光是考虑转换速度的问题,还有驱动能力的问题。所以个人认为好像不太可能开关很小又能速度很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