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 端口映射问题 求助

楼主(2015-05-13):
现需要将多个switch连成网络,switch的实体声明和package 如下

entity Switch_Top is
port( clk                  : in bit;
        rst                 : in bit;
        Switch_nodeID  : in  bit_vector(3 downto 0);

    -- port connected with former switch
        --0=Nor; 1=Sou; 2=Wst; 3=Est; 4=Loc
          chsel_data_in_array     : in  Node_data_arraytype:= (others => ('0',B"0000",B"0000",'0','0',(others =>'0')));
          chsel_wrt_array_in       : in  Node_sig_arraytype;
          chsel_avl_RT_array_out  : out Node_sig_arraytype;
          chsel_avl_BE_array_out  : out Node_sig_arraytype;

    -- port connected with next switch
          arb_avl_RT_array_in   : in  Node_sig_arraytype;
          arb_avl_BE_array_in   : in  Node_sig_arraytype;
          arb_wrt_array_out     : out Node_sig_arraytype;
            arb_ch_out_array            : out Node_data_arraytype:= (others => ('0',B"0000",B"0000",'0','0',(others =>'0')))
        );
end entity Switch_Top;

package Switch_Package is

  constant PAYLOAD_WIDTH        : integer:= 73;
  constant Address_WIDTH    : integer:=  4;
  constant FIFO_DEPTH       : integer:=  4;
  constant x                                : integer:=  4;
  constant y                                : integer:=  4;
  constant switch_number        : integer:=x*y;

  type Node_ch_type is record
    valid           : bit;
    SrcnodeID       : bit_vector(3 downto 0);
      --"0000"North, "0001"South, "0010"West, "0011"East, "0100" Local
    DstnodeID       : bit_vector(3 downto 0);
      --"0000"North, "0001"South, "0010"West, "0011"East, "0100" Local
    Trsf_Mode       : bit;
      -- transfer mode: '1' real-time (high-priority), '0' best-effort (low-priority)
    Last            : bit;
      -- reserve for burst mode, not realized in DME yet
    Payload         : bit_vector(PAYLOAD_WIDTH-1 downto 0);
      -- data in form of package to be transferred
  end record;

  type Node_sig_arraytype   is array (0 to 4) of bit;
  type Node_data_arraytype  is array (0 to 4) of Node_ch_type;        --connect different switchs
  type Node_sig_arrow_arraytype  is array (0 to 4, 0 to 4) of bit;    --connect arbiters and FIFOs
  type Node_data_arrow_arraytype is array (0 to 4, 0 to 4) of Node_ch_type;

  type Ram_Data_array is array (0 to FIFO_DEPTH-1) of Node_ch_type;
  type TAG_array is array (0 to 3) of integer;

  type ABCD is (A, B, C, D);
  type ABCD_sig_type is array (ABCD) of bit;
  type ABCD_ch_type  is array (ABCD) of Node_ch_type;

  type nodeID is array (0 to switch_number-1) of bit_vector(0 to 3);
  type net_sig_array  is array (0 to switch_number-1) of bit;
  type net_data_array is array (0 to switch_number-1) of Node_ch_type;
  type net_sig_arrow_array is array (0 to switch_number-1 , 0 to 3) of bit;
  type net_data_arrow_array is array (0 to switch_number-1, 0 to 3) of Node_ch_type;

end package Switch_Package;

简化的网络的顶层文件代码及modelsim报错如下, 跪求大神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 应该如何修改

library ieee,std;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std.standard.all;
use work.Switch_Package.all;

entity Net_Top is
port( clk                  : in bit;
      rst                 : in bit;
          Switch_nodeID  : in nodeID;
        --0=Nor; 1=Sou; 2=Wst; 3=Est; 4=Loc
      switch_data_in_array     : in  net_data_array:= (others => ('0',B"0000",B"0000",'0','0',(others =>'0')));
      switch_wrt_array_in      : in  net_sig_array;
          switch_avl_RT_array_out  : out net_sig_array;
          switch_avl_BE_array_out  : out net_sig_array;

          switch_avl_RT_array_in   : in  net_sig_array;
          switch_avl_BE_array_in   : in  net_sig_array;
      switch_wrt_array_out     : out net_sig_array;
            switch_ch_out_array             : out net_data_array:= (others => ('0',B"0000",B"0000",'0','0',(others =>'0')))
        );
end entity Net_Top;

architecture behav of Net_Top is
  signal data_switch_arrow_array                : net_data_arrow_array;
  signal avl_BE_switch_arrow_array                : net_sig_arrow_array;
  signal avl_RT_switch_arrow_array                : net_sig_arrow_array;
  signal wrt_switch_arrow_array                        : net_sig_arrow_array;
--"0 to switch_number-1" express nodeID "0 to 3" express n,s,w,e

begin
                list_array1:for j in 0 to y-1 generate
                                first_node1:if (j=0) generate
                                        switch:entity work.Switch_Top(behav)
                                        port map
                                        (        clk                                 => clk,
                                                rst                                 => rst,
                                                Switch_nodeID         => Switch_nodeID(0),

                                                chsel_data_in_array(4)                => switch_data_in_array(0),
                                                chsel_wrt_array_in (4)                => switch_wrt_array_in (0),
                                                chsel_avl_RT_array_out(4)        => switch_avl_RT_array_out(0),
                                                chsel_avl_BE_array_out(4)        => switch_avl_BE_array_out(0),
                                                arb_avl_RT_array_in(4)                => switch_avl_RT_array_in (0),
                                                arb_avl_BE_array_in(4)                => switch_avl_BE_array_in (0),
                                                arb_wrt_array_out  (4)                => switch_wrt_array_out(0),
                                                arb_ch_out_array   (4)                => switch_ch_out_array (0),

                                                chsel_data_in_array(0)        => data_switch_arrow_array(1,0),
                                                chsel_wrt_array_in(0)  => wrt_switch_arrow_array (1,0),
                                                arb_avl_RT_array_in(0)  => avl_RT_switch_arrow_array(1,0),
                                                arb_avl_BE_array_in(0)  => avl_BE_switch_arrow_array(1,0),
                                                chsel_avl_RT_array_out(0) => avl_RT_switch_arrow_array(0,1),
                                                chsel_avl_BE_array_out(0) => avl_BE_switch_arrow_array(0,1),
                                                arb_wrt_array_out(0) => wrt_switch_arrow_array(0,1),
                                                arb_ch_out_array(0)  => data_switch_arrow_array(0,1),

                                                chsel_data_in_array(3)        => data_switch_arrow_array(0,3),
                                                chsel_wrt_array_in (3)  => wrt_switch_arrow_array (0,3),
                                                arb_avl_RT_array_in(3)  => avl_RT_switch_arrow_array(0,3),
                                                arb_avl_BE_array_in(3)  => avl_BE_switch_arrow_array(0,3),
                                                chsel_avl_RT_array_out(3) => avl_RT_switch_arrow_array(4,2),
                                                chsel_avl_BE_array_out(3) => avl_BE_switch_arrow_array(4,2),
                                                arb_wrt_array_out(3) => wrt_switch_arrow_array(4,2),
                                                arb_ch_out_array(3)  => data_switch_arrow_array(4,2)
                                        );
                                end generate first_node1;
                                last_node1:if(j=y-1) generate
                                        switch:entity work.Switch_Top(behav)
                                        port map
                                        (        clk                                 => clk,
                                                rst                                 => rst,
                                                Switch_nodeID         => Switch_nodeID(j),

                                                chsel_data_in_array(4)                => switch_data_in_array(j),
                                                chsel_wrt_array_in (4)                => switch_wrt_array_in (j),
                                                chsel_avl_RT_array_out(4)        => switch_avl_RT_array_out(j),
                                                chsel_avl_BE_array_out(4)        => switch_avl_BE_array_out(j),
                                                arb_avl_RT_array_in(4)                => switch_avl_RT_array_in (j),
                                                arb_avl_BE_array_in(4)                => switch_avl_BE_array_in (j),
                                                arb_wrt_array_out  (4)                => switch_wrt_array_out(j),
                                                arb_ch_out_array   (4)                => switch_ch_out_array (j),

                                                chsel_data_in_array(1)        => data_switch_arrow_array(j,1),
                                                chsel_wrt_array_in (1)  => wrt_switch_arrow_array (j,1),
                                                arb_avl_RT_array_in(1)  => avl_RT_switch_arrow_array(j,1),
                                                arb_avl_BE_array_in(1)  => avl_BE_switch_arrow_array(j,1),
                                                chsel_avl_RT_array_out(1) => avl_RT_switch_arrow_array(j-1,0),
                                                chsel_avl_BE_array_out(1) => avl_BE_switch_arrow_array(j-1,0),
                                                arb_wrt_array_out(1) => wrt_switch_arrow_array(j-1,0),
                                                arb_ch_out_array(1)  => data_switch_arrow_array(j-1,0),

                                                chsel_data_in_array(3)        => data_switch_arrow_array(j,3),
                                                chsel_wrt_array_in (3)  => wrt_switch_arrow_array (j,3),
                                                arb_avl_RT_array_in(3)  => avl_RT_switch_arrow_array(j,3),
                                                arb_avl_BE_array_in(3)  => avl_BE_switch_arrow_array(j,3),
                                                chsel_avl_RT_array_out(3) => avl_RT_switch_arrow_array(y+j,2),
                                                chsel_avl_BE_array_out(3) => avl_BE_switch_arrow_array(y+j,2),
                                                arb_wrt_array_out(3) => wrt_switch_arrow_array(y+j,2),
                                                arb_ch_out_array(3)  => data_switch_arrow_array(y+j,2)
                                        );
                                end generate last_node1;
                                other_node1:if(j/=0 and j/=y-1) generate
                                        switch:entity work.Switch_Top(behav)
                                        port map
                                        (        clk                                 => clk,
                                                rst                                 => rst,
                                                Switch_nodeID         => Switch_nodeID(j),

                                                chsel_data_in_array(4)                => switch_data_in_array(j),
                                                chsel_wrt_array_in (4)                => switch_wrt_array_in (j),
                                                chsel_avl_RT_array_out(4)        => switch_avl_RT_array_out(j),
                                                chsel_avl_BE_array_out(4)        => switch_avl_BE_array_out(j),
                                                arb_avl_RT_array_in(4)                => switch_avl_RT_array_in (j),
                                                arb_avl_BE_array_in(4)                => switch_avl_BE_array_in (j),
                                                arb_wrt_array_out  (4)                => switch_wrt_array_out(j),
                                                arb_ch_out_array   (4)                => switch_ch_out_array (j),

                                                chsel_data_in_array(0)        => data_switch_arrow_array(j,0),
                                                chsel_wrt_array_in (0)  => wrt_switch_arrow_array(j,0),
                                                arb_avl_RT_array_in(0)  => avl_RT_switch_arrow_array(j,0),
                                                arb_avl_BE_array_in(0)  => avl_BE_switch_arrow_array(j,0),
                                                chsel_avl_RT_array_out(0) => avl_RT_switch_arrow_array(j+1,1),
                                                chsel_avl_BE_array_out(0) => avl_BE_switch_arrow_array(j+1,1),
                                                arb_wrt_array_out(0) => wrt_switch_arrow_array(j+1,1),
                                                arb_ch_out_array (0) => data_switch_arrow_array(j+1,1),

                                                chsel_data_in_array(1)        => data_switch_arrow_array(j,1),
                                                chsel_wrt_array_in (1)  => wrt_switch_arrow_array(j,1),
                                                arb_avl_RT_array_in(1)  => avl_RT_switch_arrow_array(j,1),
                                                arb_avl_BE_array_in(1)  => avl_BE_switch_arrow_array(j,1),
                                                chsel_avl_RT_array_out(1) => avl_RT_switch_arrow_array(j-1,0),
                                                chsel_avl_BE_array_out(1) => avl_BE_switch_arrow_array(j-1,0),
                                                arb_wrt_array_out(1) => wrt_switch_arrow_array(j-1,0),
                                                arb_ch_out_array (1) => data_switch_arrow_array(j-1,0),

                                                chsel_data_in_array(3)        => data_switch_arrow_array(j,3),
                                                chsel_wrt_array_in (3)  => wrt_switch_arrow_array(j,3),
                                                arb_avl_RT_array_in(3)  => avl_RT_switch_arrow_array(j,3),
                                                arb_avl_BE_array_in(3)  => avl_BE_switch_arrow_array(j,3),
                                                chsel_avl_RT_array_out(3) => avl_RT_switch_arrow_array(y+j,0),
                                                chsel_avl_BE_array_out(3) => avl_BE_switch_arrow_array(y+j,0),
                                                arb_wrt_array_out(3) => wrt_switch_arrow_array(y+j,0),
                                                arb_ch_out_array (3) => data_switch_arrow_array(y+j,0)
                                        );
                                end generate other_node1;
                end generate list_array1;
end architecture;

** Error: C:/Users/WIN7/Documents/sunjy/Net_VHDL/Net_Top.vhd(48): (vcom-1026) Formal "chsel_data_in_array" associated individually was not in contiguous sequence.

** Error: C:/Users/WIN7/Documents/sunjy/Net_VHDL/Net_Top.vhd(49): (vcom-1026) Formal "chsel_wrt_array_in" associated individually was not in contiguous sequence.

** Error: C:/Users/WIN7/Documents/sunjy/Net_VHDL/Net_Top.vhd(50): (vcom-1026) Formal "arb_avl_RT_array_in" associated individually was not in contiguous sequence.

** Error: C:/Users/WIN7/Documents/sunjy/Net_VHDL/Net_Top.vhd(51): (vcom-1026) Formal "arb_avl_BE_array_in" associated individually was not in contiguous sequence.

** Error: C:/Users/WIN7/Documents/sunjy/Net_VHDL/Net_Top.vhd(52): (vcom-1026) Formal "chsel_avl_RT_array_out" associated individually was not in contiguous sequence.

** Error: C:/Users/WIN7/Documents/sunjy/Net_VHDL/Net_Top.vhd(53): (vcom-1026) Formal "chsel_avl_BE_array_out" associated individually was not in contiguous sequence.

** Error: C:/Users/WIN7/Documents/sunjy/Net_VHDL/Net_Top.vhd(54): (vcom-1026) Formal "arb_wrt_array_out" associated individually was not in contiguous sequence.

** Error: C:/Users/WIN7/Documents/sunjy/Net_VHDL/Net_Top.vhd(55): (vcom-1026) Formal "arb_ch_out_array" associated individually was not in contiguous seq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