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Simulink中如何看锁相环是否锁定

楼主(2015-05-13):
在Matlab-Simulink中搭建简单的电荷泵锁相环路,其中VCO中心频率2.4G, Kvco=100M,滤波器带宽设置为2M,参考时钟设置为50M。
仿真后查看控制电压Vc的波形,直观看Vc的取值稳定之后,环路即达到锁定。此时VCO输出处会有一个显示pp jitter的block,比如显示为9.73e-05 ps。

问题是,Vc在Scope中画出波形图后,y坐标可以缩放,这样看似Vc稳定的地方,若将y坐标范围充分缩小。则 Vc又会在中心值处以很小幅度波动。那么这时候怎么看环路是否真正锁定?是看Vc的范围足够小到某一量级?还是看VCO的pp jitter足够小(与一个VCO周期相比)?

有前辈说看环路相位裕度,请问具体怎么看,有什么相关的计算公式?

求大神们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