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前端做的dcg,产生的def文件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5-05-13):
新人求问,因为设计出现的congestion较大,让前端帮忙做了dcg,前端给我了一个网表和def文件,求问大神,在place时候先defin 产生的def,再做的place,这个def的用处是什么?

楼主:
求大神指导下,现在还只能按照带我的人要求来跑,不知道原因,自己来顶一下吧

网友:
dcg flow的要点是后端出def给前端,前端带着def进行综合,然后出网表

这个网表congestion/timing 问题可能少点, 你可以还是verilog in,不需要理会前端出的def,意义不大

网友:
如果你pr时候,不是用ddc,而是用网表的话,可以把def读进icc,place_opt -spg

楼主:
谢谢版主和楼上的回复

网友:
打开看看里面是不是有std的位置信息?

网友:
load 一下对应的def ,重新根据这个def 调一下你的fp的脚本 重新布局

网友(2018-02-06):
回复 网友A:

您好,刚开始看综合的新手,想请教一下怎么在DCG flow中,吐出包含Std cell位置信息的def呢,谢谢

网友:
   直接在dc里用write_def 就可以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我之前在DC中write_def 并没有看到这个命令,使用man write_def可以看到。

网友C(2021-10-12):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我之前在DC中write_def 并没有看到这个命令,使用man write_def可以看到 ...

前辈,请教两个问题:
1.如果用的是Innovus,本来后端读的是netlist,sdc,lib,lef,tlu+;如果是ddc的话,后端应该都读什么文件?还用读其他文件吗?
2.如果是读了DCG出的def,是不是直接做place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请教两个问题:
1.如果用的是Innovus,本来后端读的是netlist,sdc,lib,lef,tlu+;如果是ddc的话, ...

1.如果用的是Innovus,本来后端读的是netlist,sdc,lib,lef,tlu+;如果是ddc的话,后端应该都读什么文件?还用读其他文件吗?-》ddc是S家的数据打包格式,C 家的工具是无法支持的。后端工具icc&icc2&fc应该支持直接读ddc的,具体没有吃过。 另外Innovus好像不吃tlu+, qrc/captable好像是吃的。
2.如果是读了DCG出的def,是不是直接做place就行了?

-》这个设计到两个Flow的对比,一种是只拿DCG的net list,Innovus然后自己摆FP,然后Place ...;还有一种是拿DCG的Netlist和已经摆放好STD的DEF(一般这个DEF Inn哦vu是吃进去Cell的位置都是illeagle的,需要refinePlace一下到leagle location),然后拿这版本数据当Place的数据,直接往后做PreCTs Opt。至于两个版本的结果,需要Run一下才知道。只是只能说,第二种情况是C家拿S的Place Engine结果,然后往后做。。。至于结果,对比之后再决定吧。

网友(2024-08-21):
我的理解是,前端做完DC优化后,在PD这边PR阶段的timing不够好。因此出def给前端,让DC做优化时考虑inst等的物理位置。因此拿到DCG def,可以在place阶段defIn,然后place_opt_design。

网友:
如果你pr工具是innovus,那不用管那个def,因为synopsis和cadence两家工具内部的算法可能不一样,我试过吃进去之后效果还更差;如果你pr用icc icc2,那可以吃进去那个def,然后place -incremental;相当于dcg帮你做了第一轮place,可以节省run time(上面这些是我在dcg文档里看的,我没用过icc系列的0.0)

网友D(2024-10-16):
后端给的def 需要包含什么信息,需要包含PG 信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端给的def 需要包含什么信息,需要包含PG 信息么?

后端给综合的def里,没有特别强制性的要求,你给的def包含的信息越多,理论上说dcg综合结果就越接近APR之后的情况;

通常这个def里可以包括block die size、macro位置、port位置;PG信息当然也可以包括,这样DC会知道这个地方的metal被pg stripe占住了,他就绕开这部分来(虚拟)绕线;
总之就是你提供的信息越多,DCG考虑进去的内容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