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saction:cfg=cfg的问题?

楼主(2015-05-13):
class Transaction;
static Config cfg; // A handle with static storage
MODE_E mode;
function new();
mode = cfg.mode;
endfunction
endclass
Config cfg;
initial begin
cfg = new(MODE_ON);
Transaction::cfg = cfg;
...
end

Transaction::cfg = cfg;这句话怎么理解?是将transaction中的cfg与下面那个cfg对应吗,成为一个cfg?

网友:
类成员与对象成员

网友:
你的理解是对的,只不过使用了静态类属性,否则需要new,这个不是很常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简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