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启动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5-05-13):
这是一个启动电路和一个基准电流源,右边基准电流源很好理解,有两个问题:
(1)上电时对C1冲电,G1节点大于M6阈值电压时,M6导通,M6是直接接地的,这样可以拉低VP节点,时M1M2工作,最终G2节点会很低,所以M5关断,启动电路关断,是这样理解的吗??
(2)电容C2,C3是干什么用的,不太理解。

启动电路的设计

启动电路的设计

网友:
M5要是关断,C1上的电荷怎么泄放?M4一直导通,你的I2还满足原先的公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M5最终进入线性区???

网友:
楼主能告诉K的数值? K>1?

楼主:
回复 4# K应该是小于1的,标记的有点问题,应该是M4是M3的K倍才对。

网友B:
上电,不会对c1充电,因为M5截止。上电后,C1两边电压差不会突变,所以G1点电压为VCC,M6导通。当基准电路正常工作时,M5会导通,C1充电,最终G1会拉到接近gnd,M6关断。
c2和C3可能是滤掉电源和地的高频分量,基准的PSRR更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回覆,呵呵 ~啟動電路的理解沒有問題 啟動電路有一定的缺點
C3可以從stability考慮 C2可以從電源擾動考慮 讓表示更好tracking電源電壓 即電流bias PSRR

楼主:
回复 6# 侯门似海 我没听明白G1电位怎么变化的,上电过程中C1不充电直接就跟随VCC变化吗?我原先理解的是C1充电直接使M6导通,拉低VP,使PMOS管M1M2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终电路输出电流源的PSRR在中频会变的更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对,不会充电,因为M5是关断的,正因为没充电,所以C1两端电压差不会变,为0。要是能充电意味着M5导通,要是M5导通了,M3和M4不就导通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理解了,非常感谢,完美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最后问一下,PSRR最后在中频有一次降低的过程,帮忙看一下怎么回事?(我是不是把PSRR理解错了?电流源的PSRR是不是也测量输出点的电压???)

网友:
估计你是理解错了,看你纵坐标单位是V,应该是某点的电压随频率的变化

网友:
C1和M6组成自举开关(self-boost),这个不说了。

C2,C3是为了hold pmos和nmos的bias电位。避免M4导通之前,M6已经关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听明白,是说为了防止电路启动到一半时,启动电路不工作了??怎么hold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启动过程中M3打开会把M4的gate拉低,如果过低的话,M4就会关闭。而这个时候M5也已经打开,把启动开关M6关闭,pmos bias (M1)没有电路回路,所以启动失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加入电容,控制M3的gate,使得M3开启时有一定的阻抗,保证M4开启。

网友(2018-11-18):
如果启动失败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网友F:
如果上电速度很慢,这种电路不可靠。

网友(2019-08-17):
这个启动电路,在掉电后再上电应该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上电速度很慢,这种电路不可靠。

同意

网友(2020-08-13):
C1的作用很有趣

网友(2022-04-19):
引用 网友B:
上电,不会对c1充电,因为M5截止。上电后,C1两边电压差不会突变,所以G1点电压为VCC,M6导通。当基准电路正 ...

如何将电容上的电荷泄放,避免连续上电导致电容上电荷还没来得及泄放就上电,导致启动失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上电速度很慢,这种电路不可靠。

这种启动电路有什么改进之处吗

网友(2022-06-19):
一般换其他可以静态启动的结构吧

网友(2024-01-24):
引用 网友F:
如果上电速度很慢,这种电路不可靠。

能解释解释为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