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rystal仿真为什么频率会随温度变化+/-10ppm

楼主(2015-05-13):
1. 26M的理想crystal model,典型的pierce振荡器,两个对地的12pF电容也是理想的。2. 用pss仿真,tstab=2mS(该时间下频率早已稳定)。
3. 扫描温度从-40到125,发现频率变化有500Hz。

谐振的频率 = fs*(1+0.5*Cs/(C0+CL))。fs为串联谐振频率,从该公式看频率和电路参数无关啊。难道是温度变化引起Gm的变化导致的?

求解释,谢谢!

网友:
10ppm又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求是2ppm,另外感觉比较奇怪,想知道原因,

网友:
换NPO电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是仿真下的温漂,不是测试,谢谢。
  仿环路的stb发现,不同温度,不同bias电流下的频率变化只有0.5ppm。难道是pps仿真出来的频率不准?大家一般用什么方法看crystal稳定后的频率?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2ppm 要用体外晶振,内置的很不好做,要好多补偿!

网友:
晶体管的寄生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检查了管子的寄生电容,变化很小。另外,频率随温度的变化不是单调的,而是一会变大一会变小。现在怀疑是不同温度下的振荡幅度不同导致了频率的变化。
   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希望能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
仿真时用conservative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晶振最臭名昭著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温度系数相当大,在有风扇或是温度变化快的地方,那个phase noise真是惨不忍睹。这时crystal本身决定的,就好像BJT的Vbe一样,本身决定了对于温度的敏感性。这就是为什么市面上有这么多TCXO, OCXO,贵的很,但性能好很多。

估计你的仿真本身对于crystal是有 temperature coefficient的设定在里面的,找到它你应该可以自己设定然后跑跑其他的晶振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了conservative,而且吧tstab设为10mS,足够稳定了(tran显示1mS左右就稳定了)。
  之前pss一直跑的是shooting的方法,昨晚尝试了一下harmonic balance,结果基本没有温漂,而且他的值和我用stb仿真得到的频率非常接近。 现在就是不知道哪个靠谱了,大家都用的什么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介绍,crystal本身的温漂只能靠温度补偿了吧。 但我的crystal model是自己用理想电感电容搭的,model本身应该没有温度系数。

网友:
你看的是DC时管子的寄生电容吧...非线性电容随着你的振荡幅度不同是会改变的, 所以要看周期内一个平均电容
这是你频率随幅度变化的原因

网友(2023-09-13):
楼主你好,小弟初入晶振学习,现在比较迷茫,可否向您咨询问题,我的联系方式18803591517

网友(2024-02-29):
请问您是怎么设置仿真条件,让输出频率准确。我设置retold 1e-7,但是仿真速度很慢。retold大了,频率波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