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cadence,输出波形美化的问题

楼主(2015-05-13):
实在不好意思问一个软件操作的问题,自己搞了半小时还没找到,就问一下吧
如图,输出是电流源,温度范围-20~80.我希望横坐标也直接就是-20~80.这样图形的曲率看上去更好一点。
有没有知道怎么设置的??

电流

电流

网友:
按快捷键x,然后在图形里鼠标点击到-20左右不放,拖到80,放开,这是相对低端的办法。。。

网友:
1. double click the x-axis
2. scaling change from "auto" to "Max-Min" and assigned as "-20", "8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诸位~~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