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eposit 赋初值问题

楼主(2015-05-13):
请教各位大神$deposit 赋初值问题:    D触发器没有rst信号,使用$deposit 对enable_reg.Q赋初值为0,
    可能因为其他rst信号和sdf的影响,开始时该信号不是不定态,
    而是和enable_reg触发器的输入端D一样输出为1,在最后一个rst由0变为1后,

enable_reg.Q端由1变为0,之后一直没有变化,

     请问这样正常吗?还是需要输入有变化时输出才有变化呢?

网友:
deposit是force结束后,如果有驱动自然会跟随驱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