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提取rc参数 为什么没有用到网表文件【已解决】

楼主(2015-05-13):
starrc抽取rc参数得到spef文件时,用到了 milkyway database,但没有用到网表文件;
我想问下 milkyway database中有好多CEL,那么工具根据那个CEL来提取的参数呢?

网友:
star.tech的文件里面有设置mw_lib,还有block名字,这个block就是你说的那个CEL,CEL里面自然就有网表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于提取spef文件的可执行文件中 头两行如下:

BLOCK: i2c

MILKYWAY_DATABASE: /project/mylab/01.ichip/07.StarRC_STA_ECO/pnr/output_data/v0/milkyway_LIB
    我的意思是这个milkyway_LIB中有好多CEL,比如 cts_opt.CEL  place_opt.CEL  fp_opt.CEL  route_opt.CEL 每个阶段做完之后,
我都保存了一个CEL;

那么starrc在提取的时候 理论上应该提取的是 route_opt.CEL中的net的rc信息,但是在可执行文件中,并没有相关信息啊

网友:
就是block名称啊,改成 route_opt 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懂了!对于上面的来说 就是在route完之后 保存一个 i2c.CEL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