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无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半导体的技术分析及比较?

楼主(2015-05-13):
有无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半导体的技术分析及比较?

网友(2015-06-14):
刚看到这篇贴子。
怎么说呢,如何界定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半导体技术?

从材料分?接触过一种说法,就是单晶锗、硅石第一代,而后砷化镓、碲化铟,再是氮化镓和碳化硅是第三代。然而,砷化镓使用了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取代硅单晶,反而锗硅化合物倒是另有起势。事实是,单晶和化合物半导体基本是各司其职,井水不犯河水。而目前最火的石墨烯,是不是有取代硅单晶的能力,还没有定论。

而对于硅基集成电路的问题,目前的主要发展发方向还是在晶体管结构上做文章,比如FinFET和UTB-SOI。就此分代,肯定不合适。

从光刻工艺上。似乎可以划分为紫外光曝光、X射线曝光和电子束曝光,但用这个技术去界定整个半导体技术的“代”,是不是偏了点?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过明确的半导体技术分代的说法。

网友(2015-10-12):
最近10年感觉还是SiGe占主要天下,毕竟CPU的市场还是最大的。GaAs的HEMT有一部分RF的用途,作为手机的收发端也还不错,GaN有望为下一代高频大功率领域服务。同时GaN有望成为新的power switchdevice,最近GaN 的PN diode 的breakdown提高好快...

网友(2016-02-14):
没有见过,好像是没有。

网友(2016-04-20):
你的问题是第一,二,三代半导体?
一代:Ge,Si,这个必用讲了,IC, 不同结构的devices。 CMOS, FinFET, UTB-SOI,用于IC,这是不同时代的技术,不同器件的工艺技术,bi-CMOS,用于高速Analog、Mixed-signal,LDMOS,功率器件, BDMOS 高压电路,等等。

二代:GaAs,微波和射频电路、功放等电子器件和光电器件。这个成熟。

三代:SiC, GaN为代表, GaN特性更好。优良的物理特性,高温,高效率。蓝光电器件,RFPA,和功率器件。

选择你感兴趣的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