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tcl脚本, event下加入延时.VCS DVE

楼主(2015-05-13):
求助啊
使用VCS, TCL脚本 想检测a、b信号是否同时变化了,a由0变1,b由1变0。如果使用了when 'event。因为a、b同时变化,只能检测到a变化,检测不到b变化。有没有语法,在 event下 检测完 a后,延时一段时间在检测b。
     when $a'event {
                 if $a==1 {
                    ####加入延时####(求如何加入延时)
                        if $b==0
}
或者 tcl由其他方式做这种检测吗
谢谢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种叫“断言”的东东是不是专门干这事的?你去IC验证&测试  版问问看

网友(2016-06-21):
vcs 使用tcl脚本时可以用when吗?modelsim 里面是支持的,但是vcs dve 是不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