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调光频率多大??

楼主(2015-05-13):
前辈们,小弟在做一款分段线性LEDdriver,没有外接电容电感,但是不知道设置调光频率多大,现在设置的是40K左右(频率比较难降),主要是担心调光频率太高,LED响应时间不够吗,关不断,会出现类似“鬼影”现象吗?这个频率会有这种问题吗,应用就是贴片LED,球泡灯那种。谢谢前辈们

网友:
有应用图吗? 可以探讨下哦

网友:
分几段?  linear Led driver 问题是亮度/W
,一般 switch LED  ac =30v ~264v , linear很多要 ac >70v (看led数) .
所以每瓦流明输 switch Pwm . 且单电压 ,
还有些 ti  iml led driver 是很多IC 4~5 + constant current chip 串起来,
这类成本太高不实用 . segment linear 会比较好 . 不过先前拆过一堆好像没看过使用
线性驱动方案 , 到底卖到那?  还是跟本没有量?  市面买到拆开都是 non-isolation PWM
或是阻容方式 E27 没看过原边方案 (T8 有)  线性驱动方案
但是线性驱动方案 优点没电感 . emi 也不须要加一堆 .还有便宜
不过 线性驱动方案 高压LED灯珠你是使用多少 ? 一般要高压低电流方式 .

调光频率太高
~khz 是还好拉 , 单位你调低时  就是 Khz 但是 duty 小, 发生  闪频 会人眼看得出来 .
50k 可以做到?  以前没调过太高也是觉得反应问题
另外有类光通讯就是 切LED 方式 但是好像频仍是MHZ   不知道如何做到?
sop8 package 一般可以到 7~8w ..因为内建会吃掉不少功耗 .
使用 BCD process .  rds_on 低些 ,不要使用 500~700v (除最上面那级)
可以使用 60v 40v 20v 5v  mos 做分段 driver stage .
线性驱动方案 调到 eff 90%  pfc=0.9 是可以的, 但要看输入压不会都最好.
因为很大 ..不论 circule type or finger type LDmos 都超大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架构就是这个啦,LED可以用3014啊这些都可以,根据检测电阻不同来选择检测电阻,调光就是运算后直接对驱动运放使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架构就是上面的图啦,产品的话有一些的,不过不多。第一你说AC范围,这个得看第一段LED灯珠数量,一般AC>65吧,怎么分配LED灯珠数量,这个跟效率有关系。。第二调光频率50KHZ可以实现,20K以下就难做到了,从您经验来看,50KHz LED开关速度能跟得上吗?。。第三500-700V LDMOS的确超大,但是我这个方案里面前面几个LDMOS关态下必须承受高压啊。。所以至少3个500V LDMOS,这样的话第四个没省的必要了吧。。 eff 90%  pfc=0.9 是可以的,功率的话就电路本身能力接近20w吧,但是封装这些没考虑,也不懂哎,老板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1. 20w ???  linear 一般都是 10w 因为
如果要到 20w  vled=100v  0.2a
200ma * mos 会过热就算 ,
  20w 算eff=0.9 . 那表室至少 10%  2w 在IC PACKAGE
一般都是使用 e_sop8 package .
. 如果是使用DFN 好像只有 korea archi2/3 包 bridge
但是 要如何撑住 2w ?
单颗 e_sop8 能使用到 8~10w 差不多 .

2. 200ma sink  3 个 ldmos 会多大?  一般如果 600v ldnmos finger type
约 1700x 300um 可能可到 600ma  ,但一般外推 UMOS 多是 1a 2a 起跳 .
circule type LDSOM 会比较小可能 300~400um 但电流小 . 只能当 start-up .
其实很多PWM IC 後来是包 umos , 因为整合LDMOS 跟本没有比较便宜
跟本不值得生产, 外面很多卖得多都是外面包 umos/vmos/coolMos.
使用 UMOS 外买 MOS 便宜又好, rds_on 低
你应该上面使用 ldnmos , 下面使用 80v ldmos
目前看到 60v 80v bcd .好像没看到 100v  200v BCD

3.
现在才做 ..太晚了..
市面有做分段线性

RY2801
CYT3000A
ACT3711
RT3721
SM2087
SW7115
PT6913
DS6622
SDS33108
EXC100
MIKE3623
TP8311
BP5136  也才说到8W
DR3062
AP1513
首尔archi2
SDS3108  分到 > 20段

4.
而且现在 buck type non-isolation LED
杀价都杀到 包MOS  <  rmb 1

SD 价格都杀很凶..
市面看到除 sd  bp  BCD .
psr 看到是 sy 其他家不知道 .
很多做出来跟本卖不了多少颗下 跟本都亏钱 .

网友:
   想请教下 右边用很低电压的ldnmos会搞砸嘛? led off的时候,电压会比较高哦。

网友:
很低电压的ldnmos 只能 full ON 使用
但是 高压时会是上面高压LDMOS  一般最上面那组是 500~700v ldmos .

vin ac 低压 -> 高压LDMOS on 流过 led ..
电压越来越高 turn on 不同 ldnmos
最低压 ldnmos  full led on ,只要耐压 , 不过热是可以拉, 不过
先前测过过 sot23 package > 250mw
sop8 > 750mw  DC 连续会过热烧掉,
但是如果是ac sinewave pulse  ..
sop8 我先前测过 80ma* 10v  ok , 我是使用 60v ldmos -> 40v -> 20v LDNMOS
因为PIN脚不够多, 现在一般常见是 3 ~4 段
如果做候一段要使用 5v mos 只要设计 vds 小於5v 是还好, 但是最大问题
现在线性恒流不会是20ma  40ma ..至少推到 100ma (光效是原因)

vcc, gnd , cs , dimming , + 3段 , vin (判断切换时间)  8 pin用光光.
linear LED 须要注意
ac 220v  pin <  240v pin, 有些CHIP会多个 feedback (from Mod Vds )
  高压时调低led current ,可以做到 ac 220~260v  pin+/- 10%

pwm switch LED 一般都可以容易做到, 另个 linear线性光效不如 swicth ,
switch Ac/dc 一般 30~40v on (40v * 350ma)
线性串太多一般  可能 ac 70~90v on .除非是 Ti  IML 多颗分段. 而且
如果是 3段一般  第一段也比 switch 高很多. 光效差 ..

网友:
很低电压的ldnmos 只能 full ON 使用
但是 高压时会是上面高压LDMOS  一般最上面那组是 500~700v ldmos .
...
引用 网友A:

   了解
   芯片在start-up的时候,所有channel都还没有动作,假如line voltage已经很高,led off的vbe会小很多

   这样的话,低耐压的ldnmos会不会 zener breakdown呢?

网友:
   另外再请教下,sop8有带thermal pad?

网友:
另外再请教下,sop8有带thermal pad?
引用 网友B:

    yes ..

  e_Sop8 ...接底那可以當 gnd

sop8 => 9pin  ..但是得看你使用底膠是導電膠  使用 down bonding

网友:
了解
   芯片在start-up的时候,所有channel都还没有动作,假如line voltage已经很高,led off的 ...
引用 网友B:

linear Led ..如果串 70v ..
vin < 70v ..LED hi-impedance ..

ac line 已经很高 ..怎会 led off ?
除非开关 时间错 .一般来说 ac 已经很高 led 部份会 turn on . ldmos 要随ac line判断,我的做法是多pin 内部就是几组comparator.
有些省pin 就是算时间, ac 不论 60hz 50hz 都是已经知道 算时间不难.
有多一PIN 好处可以选次时间, 条外面电阻分压比, 我做过 pfc=0.9  eff=0.9 .
但是 eff & pfc 两端, 我调过 pfc=0.94  eff 掉下来到 0.8x
  eff > 0.9  pfc 掉下来 .还有调不好..就可能如你说 switch 错误 ,所以linear 很挑 LED ..
  卖IC 须告诉客户 如何配..
我先前自己做使用 bcd 60v 0.4um , 最高端还多串高压 mos/bjt ..因为发现会 > 60v ~80v ..
bcd 会挂掉, 所以我後来又多上面一个高压mos 去档.
线性都一堆出来不值得做 ..

网友B:
linear Led ..如果串 70v ..
vin < 70v ..LED hi-impedance ..

ac line 已经很高 ..怎会 l ...
引用 网友A:

   很有用的心得,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