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电路Vbias来做尾电流源问题

楼主(2015-05-13):
在差分电路,I=0.5u*Cox*W/L*(Vgs-Vth)2,  分别给尾电流管子Vgs=2v和Vgs=4v,通过cadence仿真得到参数:电流i,Vgs,Vth,W/L如下图所示。那为什么根据电流公式计算u*Cox反而结果还不一样呢?如何解释?难道电流不这样求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希望大家帮帮我解决,谢谢!

网友:
Vgs=4V时估计电流源管子早就不在饱和区了,平方公式不适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仿真了一下,都在饱和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结果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该怎么解释呢,求助!!

网友:
都是用ibias,不知你咋想用v

网友:
4V差分管子不在饱和区。

网友:
看你管子取得长180n,应该是。18工艺吧。
阈值电压500-600mV的话,不知道你栅电压为啥要加到4V,还有上面的查分对栅电压15V。高压应用么?
试试vgs=0.8, 1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差分管是数字电路,只想得到一个尾电流通过偏置电压,还有其他办法得到尾电流吗,不打算用理想电流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边那两个管子输入是数字电路波形,不需要饱和区吧,只想得到一个尾电流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一次听ibias,具体是那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头像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
这是电流不止和Vgs相关,还有vds!

网友:
计算公式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F:

   难道不是模电里面的那个电流计算公式?

网友:
在短沟道条件下,你最好的那个公式已经不对了!
如果明白后,兑现你的信元。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是在短沟道下,计算公式已经不适用。你把长度取到1um以上再试试。另外,你不想用理想电流源,结果就用了理想电压源。。。。不是一样逗比的存在吗?用电流镜,懂否?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压源是给电路供电啊,必须要用的吧;再者,我之前做过一个电流镜,但是镜像过来的电流不完全一样在宽长比相同情况下,多少有些误差啊 ,是不是这都很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VDS值不一样。当然会有误差。但如果误差太大,显然就是你的参数不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enen

网友(2023-09-27):
确定管子不会击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