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连续型sigma delta ADC第一级RC积分器中运放的失调电压的影响。

楼主(2015-05-13):
请问如题中运放的失调会对转换结果有怎样的影响。是否失调消失调处理。找了很多paper中都没有讨论这个问题。自己分析了半天也没分析清楚。
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offset voltage会直接影响DC accuracy啊,如果只看AC的话,比方说音频处理,估计影响不太大,看你的应用了。

网友A:
装个滤波器

楼主:
谢谢大神,我要转换直流的信号。这样看来用离散的可能好一些,去offset比较好做一些。

楼主:
谢谢,转换直流的话估计不能用数字滤波器滤掉了吧。

装个滤波器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