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设计中为什么要设定最小导通时间?这个时间应该怎么确定?

楼主(2015-05-13):
如题,求高手回答。

网友:
会不会跟MOS管的交越损耗有关?坐等高手!

网友:
通常而言,都希望说  开关频率可以做高,开关频率越高意味着电感体积可以越小

问题是从EA output到power mos的完全on和off都会有延时,这个延时datasheet里面会讲到是propagation delay,从几十ns到上百nm不等

假设是100ns,那么对于1M时钟周期的dcdc而言,最小的D就是10%,

换而言之,如果D处于10%甚至小于这个值,恐怕不太会稳定工作,loop已经来不及处理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占空比永远大于10%,就不需要最小导通时间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这方面的考虑,都是从延迟来看,比如PWM的延迟等。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交越损耗就是跟延迟有关啊

网友D(2025-02-08):
当然是越小越好,甚至为1ns最好,但现实是很难办到啊,环路不会有那么宽的带宽,并且 数字电路和器件也是存在延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越小越好,甚至为1ns最好,但现实是很难办到啊,环路不会有那么宽的带宽,并且 数字电路和器件也是存 ...

还有工艺和开关管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