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牛解答--cds_alias

楼主(2015-05-14):
在一个model里面看到这样一句实例化:              cds_alias #3 alias3(b,a);
通过查找发现他的module定义如下:
module cds_alias( cds_alias_sig, cds_alias_sig);
   parameter width = 1;
   input [width:1] cds_alias_sig;
endmodule
问题:
    1.这个module的作用是什么呢?
    2.module里面的两个参数为什么取一样,而实例化的时候会不一样?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用parameter定义参数,例化的时候可以通过module #value dut(。。。);也可以在top层,通过defpara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