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通滤波RC的大小问题

楼主(2015-05-14):
最近遇到的问题,网上也找不到相关资料,求各位大神指点!
1,带隙产生的Vbgr接运放产生一系列参考电压Vref,Vref接入比较器之前加入RC,目的是滤高频噪声吗?2.如果是,这个噪声通常是从哪来的,怎么知道高频噪声的频率范围。3.知道这个范围后,如何选取RC的大小,是1/RC远小于噪声的频率吗?

网友:
恩,这个问题问的好啊

网友:
1/2piRC大于噪声频率即可,如100K与10pF,

网友:
滤前级噪声,如带隙基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想说的是小于吧

网友B:
通常是为了高频的psr

bg的psr低频通常由比较高的loop gain得到,高频部分通过rc

网友:
刚讲psr是以为ldo的应用,其他应用类推把,差不太多

网友:
当然也可能是chopper过后的滤波

网友:
我发现不仅是Vref,比较器的任何一端一般都要滤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

楼主:
所以说噪声的频率多大怎么确定,这个RC总不能随便取吧

网友(2022-11-10):
最近有留意这个,顶一下

网友(2023-08-25):
引用 网友B:
通常是为了高频的psr

bg的psr低频通常由比较高的loop gain得到,高频部分通过rc ...

学习了

网友D(2024-01-26):
引用 网友B:
通常是为了高频的psr

bg的psr低频通常由比较高的loop gain得到,高频部分通过rc ...

想问一下,rc滤波改善高频PSR的原因,之前想过是因为高频纹波信号从电容那里流到地,可是试了一下把电阻去掉,只留电容并没有改善,所以感觉不是这个原因,求大佬解惑

网友(2024-12-03):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rc滤波改善高频PSR的原因,之前想过是因为高频纹波信号从电容那里流到地,可是试了一下把电阻 ...

同求解答,我自己想了一下,应该不是信号通过电容流到地,是高频电源纹波通过功率管再经过RC滤波将高频纹波滤除了一部分后再传输给下一级,因此提升了PSR。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