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在routing阶段修了逻辑库,再重新link后,时序出问题?

楼主(2015-05-14):
我在routing阶段修了逻辑库,再重新link后,然后report_constraint,时序变得异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重新source新的逻辑库了吗?然后在link -f一下看看

网友:
啥叫修了logic 库? 换库肯定是会导致timing engine重来的,

最好link -force + update_timing

可能要exit icc再进一次 ,

前面的warning: failed to compute c-effective 不要紧,route后都会有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