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幅值怎么调上去?

楼主(2015-05-14):
求大神相助~

网友:
你这个是 电路基本没有工作!

网友:
顶楼上,没振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让他工作呢?需要加什么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让他工作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不是像你这么做的,首先 偏置电流就不对!这是个大问题。
其次 虽然我没看见delay cell 的结构,但是猜测估计参数可能也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偏置我需要看些什么啊?对于这个环形振荡器,我没什么头绪,不知道应该看些什么?

网友:
ADE Simulation->Convergence Aids设置初值

网友:
一根输入初始值设为0

网友:
偏置怎么这么给,电流是多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偏置电路我应该怎么给啊?希望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1。你需要的振荡频率的范围是多少?2。你的delay cell 采用的是什么结构
3。你的设计工艺是?

还有如果偏置电流的基础都没有,最好不要去做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