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新手,在FPGA中集成ARM核能做什么事情?还能跑软件程序吗?

楼主(2015-05-14):
RTRT'在做FPGA,最近想了解下在FPGA中集成ARM的话,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目前产品中的数据处理流程大概是,从传感器采集数据到FPGA,FPGA通过高速接口(10Gb左右)给DSP,做各种算法处理,产生各种控制信号。如果早FPGA中集成了ARM,这个过程能精简吗?或者可以得到哪些方面的优化或者功能?

之前做asic的,对现在的各种软硬件、驱动、系统有点混,望高手指点!多谢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集成ARM当然可以跑软件程序,甚至操作系统,不过如果用FPGA资源实现ARM有点浪费,做M0、M0+、M1、M3、M4可以,便于软件实现各种控制流程或者复杂算法。可以选择集成ARM硬核的FPGA,目前有集成M3和A9硬核的FPG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了下集成arm的FPGA有两个型号,新出的一款功能比较强大怕太贵了,7000系列的资源少了点。新出的ultrascale系列的,如果跑操作系统的话,是不是要把arm核作为核心处理器,构建一个存储器架构的计算机系统才行。操作系统要存储到FPGA外的存储器中,同时也要添加内存模块?

FPGA的可编程模块,给项目带来的便利是不是采样到的要处理数据不用再经过总线传输,直接给arm核处理?

还望兄弟解答下,谢谢

网友:
ultrascale系列成本有点高,看来你的应用对性能要求比较高,否则集成Cortex-m3的FPGA也有。7000系列也有资源比较大的,7010逻辑资源是少了点。跑操作系统当然需要处理器,集成ARM的FPGA都已经集成了硬核的内存控制器,一般都支持DDR3、DDR2、LPDDR2等,在初始化代码中初始化一下内存控制器就可以使用,不需要额外增加内存模块。集成处理器的FPGA逻辑资源和ARM核仍然需要通过总线传输,对于ARM来说当然是AMBA总线,对于A9处理器系列是AXI4总线,将FPGA资源实现一个AXI外设即可被ARM核访问,因为在片内,总线速度较高,位宽也可以比较高,一般应用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