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参考一篇LDO文章设计LDO时,遇到很多问题-求助

楼主(2015-05-14):
04277856.pdf (1.44 MB , 下载次数: 212 )
说下我对这篇文章的疑惑,
由于输出端滤波电容很大,所以主极点应该是在输出端。由于这一极点随负载电流变化范围很大,比如从1uA-200mA时,极点变化好几个数量级,所以需要频率补偿,防止满载时带宽的扩展引入过多的寄生极点。
于是作者利用cascode-miller补偿方式,这一补偿方法按照我对miller补偿的理解,应该是在EA的输出端引入了一个极点,但是在作者的环路函数中,主极点却是RoutCout+Gmp*Rout*Cc*Rea_out,从这一表达式来看,好像是miler电容miller到了输出端而不是我理解的EA输出端

由于第一次设计,指标不多。设计目标:Iout=50mA,Cout=1uf(ESR=40m ohm),vin:2.7~5V ,I_q<20uA

功率管:W/L=40k um/0.75um
(设计过程的遇到的问题在后面讨论中更新)

网友:
应该将整体看成一个运放,将vbg看成一个输入信号,将M3看成调零电阻,因为M3栅极存在具体的偏置,可看成一个MOS电阻。

网友:
你要看仔细点三...ldo很多极点位置都是变化的,当然也有主次极没有改变的,就这个电路而言,当负载电流比较小时,主极点在输出端,非主极点在误差放大器第一级输出端;当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弥勒倍增效应变得明显,主极点慢慢的移到误差放大器第一级输出端,非主极点在输出端,整个过程第二级都远在UGB之外,因为他采用了阻拦衰减技术...这种弥勒补偿是采用了共栅极结构,消除了传统弥勒补偿产生的右半平面零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认为主次极点互换的过程中两个极点会相遇重合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会的,做的好的话,在UGB内,仿真曲线在整个负载电流变化过程中都表现出单级点的特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看到很多负载情况下都可以近似为单极点,但是在负载较轻时却出现peak,导致不稳定。比如设计的满载50mA(即50 ohm)即空载(2Meg ohm)都是单极点,但是在1k-10K范围却出现peak,这是为什么呢?
而且感觉带宽200k样子貌似太大了,原文章貌似只有50k。

楼主:
这是50-5Meg负载电阻时stb分析的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做的上面论文里面的结构吗?没有esr ?看你的potter图,UGB后面相位下降的很快的样子,可能还是补偿不够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做的其它结构也有遇到这种问题,我想知道,你上面论文里面的M5,M6管宽长比大约多少,你这个功耗是不是挺大的,带宽比论文大了四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的仿真图没有加ESR,我感觉ESR零点应该在比较高的频率没什么影响,所以没加,我加上试试(加上确实好了很多,然后改了改buffer里M26和M27的静态电流,让M26=8uA,M27=1uA,而M21\M24\M25宽长比都取10u/0.75u,貌似stb分析就好了,没有peak,相位裕度也可以,负载瞬态也可以vin=5V,可是电源一变化,比如3V,4V负载瞬态就很差,如下图)
静态功耗和论文里的差不多,满载时是50mA-约40uA,论文里是200mA-320u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论文里没有M5和M6的尺寸关系,我设计的W/L=8u/4u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电压采样的分压节点,即论文图中的N5节点,也即M2的栅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极点在输出端,非主极点在误差放大器第一级输出端;当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弥勒倍增效应变得明显,主极点慢慢的移到误差放大器第一级输出端,非主极点在输出端,整个过程第二级都远在UGB之外“

感觉miller倍数是Gmp*Rout是反比于负载电流的,所以静态时这一增益应该很大,使得miller电容也很大,比如10p*1000=10nf,Rea=10M,
而静态时Rout~=1M,Cout=1u,这样估计来看,两个极点的距离很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ESR确实好些了,不过没有解决问题,改了下buffer级的偏置电流M26=8uA,M27=1uA,  M24\M25\M21的宽长比都是10u/0.75u,满载只消耗40uA(感觉有问题),在vin=5V时,stb分析挺好,负载瞬态也挺好的,但是改变电源电压Vin仿瞬态时就很差了,如下图所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你不能那样算,当电流增大的时候,跨导是增大的,输出阻抗的变化和不能按饱和区去算,这样算下来应该也是增大的,你最好结合仿真来看

楼主:
回复 15#

   调了下参数,使得vin=5v时,stb和负载瞬态响应都不错,可是电源电压一变小,负载瞬态就很慢了,如下图所示难道要一直在设计的最低输入电压下调试?可是最低输入电压时一般都在drop out状态,环路增益不大,可能很好稳定,一旦升高电源电压会不会就不稳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应用输出接的负载电容是多少。 设计目标是capless还是外挂电容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外挂1uf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载时输出电阻减小,米勒补偿效果占主导,主极点在EA输出端的低频,但次极点易变为共轭复极点,所以出现了peak,个人经验是可适当减小Cc电容、减小M21跨导(减小其尺寸或偏置电流)、增大Mp管尺寸,peak会有所缓和和改善。空载或轻载时输出电阻变大且米勒效应减弱,输出电阻与输出电容成为主导的主极点且在极低频,故带宽下降,次极点及次次极点都被迫变化到带宽以远。而在轻重载之间的某些位置时,米勒效应和输出端相互影响的主极点会往频率升高的方向靠,导致稳定性恶化,改善方法可能要同上面trade off。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重载时输出电阻减小,米勒补偿效果占主导,主极点在EA输出端的低频,但次极点易变为共轭复极点,所以出现了peak,"我没明白“次极点变为共轭复极点”这一句,能否再给小弟详解下?后者指下参考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减小补偿电容Cc后,仿真发现确实好了很多,低输入电压下(2.7V)瞬态仿真响应速度大大改善,只不过高输入电压时(5V)会有很小幅过冲。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源电压升高后出现过冲,是因为此时环路增益上升了,相位曲线变化不大但幅值曲线整体上移,裕度下降了。改善方法之一是可以通过电源电压动态控制EA增益来减弱电源变化导致增益变化对稳定性的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通过推导环路传输函数(推导vo/vi即可,可以忽略输出端电容的esr)来分析,推导过程有些繁琐,采用类似格雷教材里嵌套式米勒补偿运放的推导和简化分析方法,而且里边也讲到了会出现共轭极点的情况。具体的共轭极点,是因为电路互联的通路较多,不能按单个节点有单个极点或零点的方法来分析

网友:
这个LDO我仿真过了,忽略M2 gm影响的话,N1是次极点,无论轻重负载N4是主极点,VOUT是次极点,
值得注意的是N4的主极点的值看起来就像这个极点处在N1的位置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LDO我仿真过了,忽略M2 gm影响的话,N1是次极点,无论轻重负载N4是主极点,VOUT是次极点,
值得注意的是N4的主极点的值看起来就像这个极点处在N1的位置一样"
主极点在N4怎么理解?
你是如何看出主极点在哪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由就是N4就是接补偿电容Cc的一点,N4的信号通过M3 buffer功率管这个路径再经Cc反馈回来,由于N4的对地电阻小,所以有时会忽略了它就是主极点,要是N4点的对地电阻大相信就没这个疑问了,其补偿和普通的弥勒补偿一样。N4的对地电阻虽然小,但是它的弥勒反馈路径增益很大,最后还是靠近原点成为了主极点

可试下在N1到地接电容,相位裕度会减少的,在N4点到地挂电容则相位裕度增加

楼主(2015-06-14):
回复 网友D:

   总感觉哪里不对(虽然你加电容测出来是这样)

网友(2016-09-25):
回复 楼主:
起振有两个极点挨得太近了,增益裕度不够。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M3的gm加大就能把两个极点推开,peak明显就是两个次极点共轭的。这个电路我推过,结果就是主极点在第一级,因为第一级的对地阻抗和弥勒电容都很大。不过你这个图主极点位置太靠后了。补偿电容不够,没有peak时候相位裕度也才50都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