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x frequency offset

楼主(2015-05-14):
Tx frequency offset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因为发射泄漏导致Rx信号与Tx信号叠加,产生的频偏的吗?如果Rx被downconvert到零,Tx就会被downconvert到这个offset frequency。要怎么理解?

我知道,是不是无图就不进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TX和RX是指的RF系统中的吗?

Carrier一般都是由PLL产生的,基本上都是由晶振频率multiply到高频,也就是carrier frequency.通常TX和RX会有自己的晶振和PLL,虽然晶振都是跑在比方说40MHz,但是由于是两个不同的晶振,频率上会有非常小的偏差,这个叫做tolerance,datasheet都会有写。这个就导致了TX carrier和RX LO的 frequency offset. 当使用 RX LO 来 downconvert TX carrier 到基频时,理想情况是 ftx - frx = 0, 但由于有这个offset,所以得到的结果就是在 offset 的一个 to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现在理解了。谢谢你哈!主要是由于在FDD中,TXLO与RXLO是由频偏的。

网友:
这是啥图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我错了!因为以前发帖都没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