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tlist转换为spi文件,里面有pad,corner

楼主(2015-05-14):
在encounter完成后,导出netlist,并用v2lvs转换成spi文件,进行lvs检测。我的问题是:
(1)在进行pr之前我就把IO pad进行了例化,综合后,对生成的网表(在top module最后加入)加入了电源pad和corner,我是这样加入的(tsmc.18工艺)
PCORNER CORNER1();
PCORNER CORNER2();
PCORNER CORNER3();
PCORNER CORNER4();
PVDD1CDG VDD1();
PVSS1CDG VSS1();
PVDD1CDG VDD2();
PVSS1CDG VSS2();

PVDD2CDG VDDPST();
PVSS2CDG VSSPST();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错误吧?????
(2)在生成spi文件的时候,指令格式::v2lvs -v 我的网表.v -lsp XXXXXX.spi -o out.spi
这里的XXXXX.spi应该包括标准单元的spi和pad(corner)的spi,这两个spi怎么处理呢?
(我尝试将两个文件合并成一个,把其中的一个粘贴到另一个里面,进行转换有这样的warning:
warning: No module declaration for module PCORNER first encountered in module clk_test
warning: No module declaration for module PVSS1CDG first encountered in module clk_test
warning: No module declaration for module PVSS1CDG first encountered in module clk_test
警告说corner 和 电源(地)pad没有声明,这是为什么呢?

(3)忽略以上warning,进行lvs,无法成功进入弹出的错误是

求助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
1) 可以,或者在后端用create_cell 也可以
2)可以ignore
3)pad的sp没有include进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我的做法,我自己也有疑问:(1)PVDD1CDG VDD1();
PVSS1CDG VSS1();
直接这样写,虽然调用了两个电源pad,并且都有了实例名称(VDD1  VSS1),可是括号里面没有连接的内容,这样做工具能识别吗?
(2)您的看法是没有把pad的sp包括进去,所以应该是我直接将两个spi文件复制粘贴为一个文件这个做法是不对的,那么应该怎么样用v2lvs转换两个spi文件呢?(一个是标准单元的spi,另一个是pad的spi)

网友(2020-11-1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我的做法,我自己也有疑问:(1)PVDD1CDG VDD1();
PVSS1CDG VSS1();

楼主,第二个问题有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