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library

楼主(2015-05-14):
库名字: sc12_cmos28lp_base_rvt_c34_tt_nominal  同事说c34是指沟道(channel)长度。。。而在实际工艺制造中,沟道长度是小于所定义的沟道长度的。
是不是可以认为28nm工艺中,沟道长度大于最小金属pitch(即工艺技术节点28nm)的??

网友:
对, stdcell的gate length都是34~39nm左右, 虽然号称28nm,不是完全100%一致的

不要纠结这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thx!

网友:
学习啦,发现经常来eetop围观 也会学到好多

网友:
28nm 可能是32nm shrink的,画的是32nm,其实是28.
tsmc 有30/35/40 三种沟道长度。 0.9 shrink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用的Sumsung 28的,有30,34沟道长度的。

网友:
我也有空来围观学习

网友:
c34
, c35 都是arm的叫法, channel length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