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rfExamples里边的portAdapter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5-05-14):
portApadter有6个可以设置的选项,分别是Frequency、Phase of Gamma(degrees)、Mag of Gamma(linear scales)、Reference Resistance、Gamma Phase offset(deg)、Gamma Mag offset(linear)

   请问这几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啊?我是这样理解的:

Frequency:
与输入port的工作频率一样,或者说就是PA的工作频率

Phase of Gamma(degrees)、Mag of Gamma(linear scales)是smith图上扫描的角度和半径范围

Gamma Phase offset(deg)、Gamma Mag offset(linear)是扫描角度和半径时的圆心位置,也就是说以smith图上哪个点为圆心进行角度和半径扫描

Reference Resistance: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cadence 的PA workshop 里边给出的仿真原理图是PA输出 串联 portAdapter,portAdapter再串联输出port,该输出port设置为50欧姆,请问Reference Resistance的大小是要与输出port的电阻值一样么

网友:
yes。就是你port的50欧姆阻抗,也即归一化阻抗Z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他几个参数的理解也没有错吧?

网友:
恩,你还在用portadapter,难道你没用新一点的mmsim吗?那个已经不需要这个啦。ADE里直接设定变量就行。

网友:
exactly.

回复  totowo

其他几个参数的理解也没有错吧?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头一次用新的cadence版本,而且新版本的workshop似乎网上没有。旧版本的workshop里边有些错误。
   不过好在今天早上有同事给我最新的workshop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大人,关于这个loadpull仿真我有个额外的事情不太明白。
我手上有MMsim10.1的workshop,用IC61来仿真。这个文档说给出了不用portAdapter的仿真范例,是用HB仿真的。但设置参数时依然需要设置rho(Z)和phi(Z),也就是半径和角度,可问题是文档中HB形式的仿真设置过程中没有相关设置mag和theta的地方啊?

这是怎么回事?虽然我可以用添加portadapter的形式仿真,但对不需要ortadapter的方法总是有点好奇,希望得到解答啊。

另外一个问题,我在用添加portadapter的形式仿真时,仿真每一个step都是failed,这一般都与什么有关呢?是输入功率,扫描范围,仿真精度,是否设置稳定时间,谐波数量?

网友:
你用spectre -v 看一下你的版本,不同版本的workshop要对应不同版本的mmsim软件使用的。
版本对应正确后,一步一步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软件是ic/616,mmsim/14.1 我添加了mmsim/14.1版本的rfworkshop库,打开了相应的schematic,也load了相应的state,state里边存储了mag和theta,但我没有在schematic中找到哪个port将参数设置成了mag和theta。

网友(2016-06-05):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是用mmsim做loadpull仿真?不用portadapter了?

网友(2019-09-0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大人,关于这个loadpull仿真我有个额外的事情不太明白。

请问一下 您还有MMSIM10.1的workshop吗 能上传一份吗

网友(2021-04-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软件是ic/616,mmsim/14.1 我添加了mmsim/14.1版本的rfworkshop库,打开了相应的sch ...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1-12-1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头一次用新的cadence版本,而且新版本的workshop似乎网上没有。旧版本的work ...

你好,我最近在学pa设计了,请问新版本的workshop可以发我一份吗?我的邮箱511942444@qq.com 十分感谢

网友(2024-03-2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大人,关于这个loadpull仿真我有个额外的事情不太明白。

你好,这里有解决吗?我也是在schematic上没找到mag和theta

网友(2025-08-2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软件是ic/616,mmsim/14.1 我添加了mmsim/14.1版本的rfworkshop库,打开了相应的sch ...

+1,我是ADE L的Design variables自己添加的变量,但是这个变量难道说就是内部函数?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