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k编写GUI程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05-14):
1.一个组件的commmand命令实现,怎么用另一个组件调用这个组件得到的返回值?(比如说,一个OpenFile的组件会返回打开的文件的路径,怎么用按钮组件调用这个存放返回的路径的变量,它们在两个proc中)2.label组件的entry中填写的字符怎么传递给全局变量?(比如说,在entey中填写了main.c文件名,怎么把main.c这个值传递给要用的proc?)
本人新手,第一次写gui程序,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什么tk? perl/tk还是tcl/tk?

网友:
perl/tk的话很简单,大部分的组件都能绑定一个全局变量。变量改变,组件就会有对应的变化,反之亦然。
比如entry组件绑定变量$filename,那么这个entry填入了main.c,$filename的值就是"main.c"。绑定的方法是,在定义组件时使用参数 -variabel => $filename,
perl/tk是根据tcl/tk重写的,两者的实现方式应该是类似的。而且这种变量绑定的方式很好用,希望以上内容能够帮到你。

网友:
看本tcl、tk的书, tk主要是gui上的处理,本质上是tcl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