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在哪里?nand R/B 信号开始正常,然后异常,然后一直为高

楼主(2015-05-14):
两片nandflash,除了CE、RB、DATA其它信号公用,R/B已经加了上拉电阻。任何操作都会出现这种现象。现象如下:FPGA下载后,nf1工作600ms左右,R/B信号有时候不拉低,过300ms左右就完全一直为高。但是nf2一切工作正常。

网友:
nf1跟nf2是同廠牌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K9F8G08U0M,型号完全相同

网友:
你在觀察R/B時,CE是Hi/Lo?
如果是Hi,試著拉Lo再觀察R/B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是拉低的,我拉高试试,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复位时间延长后,异常的那片RB就一直为高

网友:
下"FF" command做reset,R/B會拉低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复位也是一样的效果,正常-异常-一直高Rb。我做了个实验,我延迟了复位信号1s左右,nf1的RB就完全没有了反应,nf2还是一切正常,这问题感觉要解决头发都要少两根

楼主:
http://bbs.21ic.com/icview-359324-1-1.html刚刚看了这个帖子,不晓得会不会是

网友:
你上拉電阻是多少,會不會是太小,造成drive low拉不下來。

网友(2016-05-03):
请问解决了吗,我遇到了读的时候,rb一直为高